[讨论] 求助:关于环振振荡频率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1-12-27):
本人设计了一款三级差动电路构成的环形振荡器,恒流偏置的,设计目标是工作电压3V——5V输出频率1.2MHZ,后仿3V为1.201MHz,5V为1.225MHz,PVT仿真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可是芯片回来测试,3V为1.1MHz左右,5V为600KHz左右,而且3.5^4.5V之间存在波形不稳定现象,这应该是三级差动电路的问题呢还是buffer级的问题?

补充一下:差动结构是采用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200页,图7.55所示结构的

楼主:
我觉得5V输出的频率是实际值得一半,应该是buffer级的问题,可是木有理论支持我,buffer会吃掉一半的频率吗?跪求各位大侠指导了

网友:
你光说,我们凭空想也想不出来,把你的电路图,仿真结果,测试结果都贴上来。

网友:
偏置电流在5V下正常吗?芯片里是否有LDO之类的东西,看看是不是启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偏置电流正常,没有LDO,如果是电流的问题,中间电压也应该是稳定在某一个频率吧,但是测试现象是中间电压时存在波形不稳定现象,谢谢你!

网友:
不明白楼主说什么,上图

网友:
是不是buffer的整形判决电路门限太高了?
恒流输出到电容,频率不变的话,峰峰值也不变,但判决门限随电源电压的升高而升高,所以从3V 上升到5V过程中,某个波形判决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