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运放和比较器

楼主(2011-12-27):
我想请问一下,看了些资料 说运放一般使用时,工作在闭环状态,比较器工作在开环状态。运放工作在饱和区,比较器工作在线性区对吗?
那要设计一个比较器 直流工作点怎么仿真?要求管子到底工作在什么状态?最近仿真的一个latch结构,文献上提到了结构的增益 ,我不太明白 这个增益不是应该是变化的吗?
  现在就是对比较器和运放应该确保的工作状态不是很清楚 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结构的增益: Talk about the gain when differential input is at zero crossing.
You are right. When comparator output is at "high" or "low" state, the gain is much lower than the gain while input is zero crossing.

For Comparator: You want differential input signal be distinguished at 0V. So, you use a very high gain OP as a simple comparator. Or, you design a little positive feedback when input is at zero crossing. If you do not do positive feedback, you would get a middle output when input is a 1uV very small input.

网友:
latch比较器是无法仿真出开环增益的,因为它只是latch为高时才工作,为低时都是关断的,所以最多只能仿真出预放大的增益

网友(2012-06-15):
把比较器当作运放设计就可以了,他们只是工作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
比较器中不是所有的管子都工作在线性区,比如pre-amp;
对于比较器的设计,我觉得不能完全按照运放的方式来设计,毕竟比较器和运放追求的指标不太一样。
对于比较器更加care的,我觉得是offset和response time,所以设计的时候可以更加关注哪些管子的尺寸如何影响这两个参数的,同时要兼顾功耗和版图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