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artion中的route

楼主(2011-12-27):
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搞,按照流程partition以后,在block里做完了该做的事,然后用assembledesign命令,发现block里的布的线没有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

我一般都是 loadconfig top.conf , 里面有 block的lef信息,

因为block 内部的线没必要看啊,只要看接口的pin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要save netlist和def啊

网友:
請問是用哪一版Encounter..
印象中好像EDI10.1會回貼routing比較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