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请教,astro drc-violation问题

楼主(2011-12-27):
请问,我用astro进行pr,在detail route之后,search&repair 50次之后,Total violations= 5 (0),查了下DRC,报出如下情况:

这是不是说detail route没有办法将track assignment的DRC violation完全移除。后来降低了core utilization,结果还是一样,这个情况是否主要跟我没有设置.TDF有关,pin的位置是astro 自动规划的。另外astro自动规划的pin位置应该不是最合理的吧? 谢谢。

网友:
这里显示的都是notch&gap的error,是通过axgFILLNewNG ( 好像是这个命令,就是fill notch&gap) 去修掉的,一定要做这步, 做完了就没事了

网友:
Astro 自動規劃的PIN都會在TRACK上
應該不是這問題,
有沒有比較明顯的圖把那五個VIOLATION秀出來,
而且search $repair又不是萬能的,多少都會有一些手動
至於notch gap violation,在route common option window將 "Same Net Notch"的
部分改為 "check and fix"在routing就可以把notch gap violation修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大大的回覆省卻了我很多麻煩 尤其在route option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