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怎么实现双沿数据触发?由DDR芯片过来的DQS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2011-12-27):
DDR怎么实现双沿数据触发?由DDR芯片过来的DQS又是怎么实现的呢?DQS读数据怎么实现双沿触发,谢谢!

网友(2012-05-24):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也碰到这么个问题了,按照我的理解,DDR在读取数据的时候DQS和DQ信号都应该是从DDR本身产生的,但是我用chipscope观察后却发现DQS和DQ上在读操作时没有数据,是不是我理解错了,由DDR芯片过来的DQS又是怎么实现的呢?是直接从DDR里发出来,然后DQ上就出来数据了,不是么?求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