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求助 FPGA RAM 8位读写VERILOG代码 谁有啊?谢谢了

楼主(2011-12-27):
非常谢谢啊

网友:
你可以调用fpga里的ram IP,然后写一个小程序就行了,先给读/写地址,在给读/写使能,再给读/写时钟就行了,你可以先初始化进去几个简单的数字,算出地址在那个地方,然后写测试文件给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