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IO和怪异drc问题

楼主(2011-12-27):
我想请教下:Vdd和Gnd的IO连到外部就是接的电源和地  那么这些IO连到版图组成的环中就行了把  需要手动把core和IO的电源、地连到这些IO上吗? 我看他内部的连接已经连上了啊  所以我没连  但是为什么做drc提示Nwell disconnected power另外还有个疑问:我画的数字版图用的标准单元里的IO “ Check wide metal on long gate Tr”时显示每个IO都有问题  是不是标准单元有问题还是drc文件有问题 我正在研究drc文件 还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一般io的power,ground都和core的不一样,
但是只要io pad abut在一起,那么所有IO power,io gnd, core power,core gnd都是连在一起的,

通过不同的 pad ring,

具体要看下为啥那个地方是 nwell not connected to power,有时候这种ERC 可以忽略,对于power io cell,因为他们的nwell不一定是tie 到power上的,

wide metal 都有的,没画好,或者drc runset写的问题,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