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spice仿真波形

楼主(2011-12-27):
AC交流分析时,可以得到小信号增益与频率的波形,
DC直流分析时,可以得到输入与输出的波形。
可是我看到拉扎维的CMOS书中有增益与输入的波形,或者电源从0到3v对应小信号增益的波形 ,请问这种波形怎么得到?
hspice 软件,我用 tf v(out) vi  ,可以在.lis文件中得到输入与 小信号增益的对应值,但是图形窗口却没有这种波形?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看波形?
如果没记错的话, SpiceExplorer/CustomExplorer可以设置x-y轴信号的
一般工具应该都可以吧

不过具体到Razavi的Fig. 4.9可以做DC分析,扫描Vcm电压,测量各Vcm对应的DC differential gain就可以得出吧
或者做AC分析,扫描Vcm,测量低频gain,再描出图来感觉应该一样可以得到

楼主:
谢谢wildgoat 帮忙解答。
只是请问DC differential gain怎么得到?

网友:
我想应该是这样吧:
在Vcm附近,输入输出关系曲线的斜率
(基本上等于(Voutp-Voutm)/(Vinp-Vin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