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stro中的timing setup中parasitics问题--求解

楼主(2011-12-27):
timing setup中parasitics面板中的operating condition的作用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分别用min和max的operating condition报出来的时序是一样的,
难道是Astro不用它提取的parasitics计算延时,还是parasitics太小了

astro时序分析的原理是什么,它和PT采用的模型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不是吧, 如果报max timing,就是选max的corner LM view, db view
报min timing,会报min corner的LM view, db view,
还是要选正确的 condition的,

分析时序就是用rc 参数抽取,然后进行一定模型的计算得到,和pt计算的精度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复。

    我知道timing setup中的model面板里不同的operating condition代表不同的工艺角

但是不明白parasites面板里的的operating condition代表什么,max代表最好条件吗,还是

想DC,PT中的那样代表最大时序分析? 你是说它的时序分析用到了它的parasite提取,但是为什么我

用parasitic的不同operating condition报的一样呢

网友:
你的tluplus 只有一个啊, parasitics extraction corner 就是 RC抽取corner的意思,

取决于你用几个 tlu, tluplus files, 比如max,min都用,那就是2个,

max就是差的意思,就是做setup check
min就是好的意思,主要做hold che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tluplus 只有一个啊, parasitics extraction corner 就是 RC抽取corner的意思,

取决于你用几个 tlu, tluplus files, 比如max,min都用,那就是2个,

max就是差的意思,就是做setup check
min就是好的意思,主要做hold check

那就是我的parasite太小了,在timing report中看不出来

你的意思是说timing setup-->parasitic中的operating cond

max就是在最坏情况下提取parasitic,用来做setup check
min 就是在最好情况下提取parasitic,用来做hold check
直接timing report中体现在线延迟上

那么min和max又是根据什么定的呢?
是不是corner根据物理库得到的,max是worst工艺角,min是best工艺角

网友:
max 就是不利于提高timing, 不利于提高 频率(也就是performance,性能)的方向发展的,
也即是setup timing不行的这种,也叫worst corner,

min corner就是有利于提高timing, 提高频率,因此也是hold tming 不行的,也是best corn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worst corner和best corner是不是在物理库中的LM view中体现的?如果不是,那在哪呢

网友:
就是 max.lib  , min.lib 啊, 通过gePrepLibs 转到LM view 体现出来,
根本上还是 .lib的差别,

TIM/LM view只是转成Astro认识的格式, 后来就直接用db了(icc),不用转来转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 max.lib  , min.lib 啊, 通过gePrepLibs 转到LM view 体现出来,
根本上还是 .lib的差别,

TIM/LM view只是转成Astro认识的格式, 后来就直接用db了(icc),不用转来转去了,

谢谢指教

我用的物理库应该是转过的吧,里面已经有LM view
所以不知道逻辑库max.lib min.lib是怎么导进去的

还想问一下,最近想看看icc,不知道icc和encounter哪个应用比较广,各自的优点缺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