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pdk库怎么设置finger型mos管的gate间距和contact个数

楼主(2011-12-28):
在调用pdk库时,不知道怎么将finger型的mos管的gate间距加宽,而且想在其中只打一排contact,要设置哪些参数,才能得到我想要的,还是每个foundry的pdk设置参数都不同,有些foundry提供的pdk库没有这个设置,求高手指点!

网友:
每个工艺的PDK库设置不是完全一样的,说白了就要看工艺厂做这个PCELL库(PDK)的人有没有给你添加这些功能,有些有,有些没有。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和工厂那边沟通,叫他们给你添上这些功能。

网友(2013-09-02):
如果有的话。。。按Q会显示可以更改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