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o文件

楼主(2011-12-28):
请问.do文件的注释符是啥

楼主:
#注释不了吧,,我试过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注释不了吧,,我试过不行啊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你看看是不是你的do文件有错误

网友:
.do执行的是TCL语言吧,那注释就应该为"#"!

网友:
如果是在行尾加注释的话,那就在#前加一个分号;。
如果#在一行的开头,那就不用分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