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面试小考题,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12-28):
如上图所示,请问 A->FF2 是否需要检查timing,如果需要的话,请计算 A->FF2 的setup是否满足,slack=? 已知条件如下:
create_clock clk1 -period 10n
create_clock clk2 -period 40n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50p clk1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200p clk2
set_false_path -hold -from clk1 to clk2
set_false_path -hold -from clk2 to clk1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2 1n A
library setup (FF1/FF2) = 150p
AOI delay = 0.5n
C1 delay = 8.5n
C2 delay = 5n

网友:
参与讨论
要查  10 - 8.5 -0.5 - 1 -0.05 - 0.15 = -0.2ns violation

网友:
要检查,但是没设置Port A对于clk1的input delay,所以默认应该是0吧,更改一下楼上的计算公式:
10 - 8.5 -0.5 -0.05 - 0.15 = 0.8ns
满足时序要求了。

楼主:
很遗憾, 三楼童鞋结果正确, 但slack的计算过程和数值与主考官的相距甚远啊

网友:
40 - 1 - 8.5 - 0.5 - 0.2 -0.15 = 29.65ns
meet

网友:
题目只说了clk1 与 clk2的hold是false,而setup应该是需要计算两个时钟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q正确的计算过程

网友:
1.data path
   1ns + 8.5ns + 0.5ns = 10ns
2.clock path
   0ns + 10ns =10ns
3.10ns + 50ps < 10ns -150ps不满足
我怎么算的和2楼得相同?错哪里了,谢谢各位大大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put delay 的 reference clock 是 clk2 不是 clk1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不就是clk2 -》 clk1的path?没有设false_path
    这段时间应该也被计算进来。

楼主:
目前尚未看到正确答案! 诸位童鞋加油!

提示: 两个uncertainty的约束不是打酱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是算同一个沿?  0.05 - 8.5 -0.5  - 0.15 = - 9.1 ?

网友:
1.data path
   1ns + 8.5ns + 0.5ns = 10ns
2.clock path
   0ns + 10ns =10ns
3.10ns + 50ps < 10ns -150ps不满足
我怎么算的和2楼得相同?错哪里了,谢谢各位大大指正
引用 网友B:

    clock path还要再减去0.2ns (clk2的uncertainty)
slack=-0.4ns

楼主:
RE: 面试小考题, 有图有真相!(16楼公布答案)

clock path还要再减去0.2ns (clk2的uncertainty)
slack=-0.4ns
引用 网友D:

陈版都出面了, 我必须公布答案了, 以下是主考官的答案, 是否正确还望多多讨论

首先,这条path出现在两个不同的clk之间, A作为primary input clocked by clkb, 且有input_delay约束, 因此在data path上应该有input_delay, 两个uncertainty的约束是要考虑的, 这是此题关键。

slack = 10ns(clka period) + 200ps(clkb uncertainty) - 50ps(clka uncertainty) - 1ns - 8.5ns - 0.5ns - 150 pcs =  0

网友:
+ 200ps(clkb uncertainty)   why ?

网友:
同问,clk2的uncertainty为什么是+

楼主:
+ 200ps(clkb uncertainty)   why ?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但主考官只付之一笑, 匆匆离去, 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只能等几位版主解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解答。
    因为我用的STA工具是ETS,记得DataPath上的时序不会把相应的ClockUncertainty加上来。

网友:
    因为我用的STA工具是ETS,记得DataPath上的时序不会把相应的ClockUncertainty加上来。
引用 网友B:

    我用EDI验证了一次,你的答案是正确的,clk2的uncertainty不应该加/减进去
所以slack=-0.20ns

那位考官的解释错了

网友B:
    我用EDI验证了一次,你的答案是正确的,clk2的uncertainty不应该加/减进去
所以slack=-0.20ns

那位考官的解释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给A端设input delay时的确是用 -clock clk2 ?
如果你再加这条命令会是什么结果呢?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1 2n A

网友:
的确是用 -clock clk2

网友:
求解啊,到底哪个是对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sta工具用的是PT,那结果就应该是-0.4??

网友:
为什么相对clk2的 input delay要算进来?

网友:
我觉得clk2 以及ff1 就是个干扰项啊。
问的是A到ff2的路径,和clk2的uncertainty 无关,input delay也是相对clk2. 对clk1是未设定,应该=0?

大家讨论下吧。

网友:
顶起,大家讨论啊

网友:
二楼的正确,考官可以拉出去枪毙了,clk2的uncertainty是拿来忽悠人的
AT = 1ns + 8.5ns + 0.5ns = 10ns
RT = 10ns - 0.05ns - 0.15ns = 9.8ns
Slack = RT - AT = -0.2ns
这个帖子,作者发了至少两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要把input delay算到clk1呢?谢谢答复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因为已经定义过了,虽然是相对于clk2的,你把它看成从signal source到input port的delay就容易理解了(虽然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一般检查异步时钟间的时序,是寻找两者间最悲观的那个时间点来计算的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17783-1-1.html
的讨论有点看法,想要验证一下。
决定弄个网表test.vo,用的是smic .18里面的D触发器和AOI。来实际跑一下。
现在有些sdc不知道怎么写,请大家指教。
c1 和 c2 这个要怎么约束才能起到5ns和8ns的延迟,怎么强制D触发器的setup时间为我要的值。
我用set_max/min_delay来设置的话,report_timing的时候,end_point就变成只到AOI的A输入口了。
求指导。

test.vo
module test ( clk1, clk2, A, c2, Q );
  input clk1, clk2, A, c2;
  output Q;
  wire   ff1_q, ff2_d;

  FFDQHD1X ff1 ( .D(c2), .CK(clk2), .Q(ff1_q) );
  AOI21HD1X U2 ( .A(A), .B(ff1_q), .C(),.Z(ff2_d) );
  FFDQHD1X ff2 ( .D(ff2_d), .CK(clk1), .Q(Q) );
endmodule

read_verilog test.vo
link
create_clock -name clk1 -period 10  [get_port clk1]
create_clock -name clk2 -period 40  [get_port clk2]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0.050 clk1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0.200 clk2
set_false_path -hold -from clk1 -to clk2
set_false_path -hold -from clk2 -to clk1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2 1 [get_port A]
set_max_delay -from [get_port c2] -to [get_pin  ff1/D] 5
set_min_delay -from [get_port c2] -to [get_pin  ff1/D] 5
set_max_delay -from [get_port A] -to [get_pin  U2/A] 8.5
set_min_delay -from [get_port A] -to [get_pin  U2/A] 8.5

这边max_delay 看起来用的不对。不知道该用什么命令。求助。 谢谢

Point                                    Incr       Path
  ---------------------------------------------------------------
  input external delay                   1.0000     1.0000 r
  A (in)                                 0.0000     1.0000 r
  U2/A (AOI21HD1X)                       0.0001     1.0001 r
  data arrival time                                 1.0001

  max_delay                              8.5000     8.5000
  output external delay                  0.0000     8.5000
  data required time                                8.5000
  ---------------------------------------------------------------
  data required time                                8.5000
  data arrival time                                -1.0001
  ---------------------------------------------------------------
  slack (MET)                                       7.4999

这边max_delay 看起来用的不对。不知道该用什么命令。求助。 谢谢

Point                                    Incr       Path

  ---------------------------------------------------------------

  input external delay                   1.0000     1.0000 r

  A (in)                                 0.0000     1.0000 r

  U2/A (AOI21HD1X)                       0.0001     1.0001 r

  data arrival time                                 1.0001

  max_delay                              8.5000     8.5000

  output external delay                  0.0000     8.5000

  data required time                                8.5000

  ---------------------------------------------------------------

  data required time                                8.5000

  data arrival time                                -1.0001

  ---------------------------------------------------------------

  slack (MET)                                       7.4999

网友:
用 set_annotated_delay/check.算出来结果是-0.2ns.
那个主考官搞错了。
  Startpoint: A (input port clocked by clk2)
  Endpoint: ff2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1)
  Path Group: clk1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2 (rise edge)                 0.0000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00     0.0000
  input external delay                   1.0000     1.0000 f
  A (in)                                 0.0000     1.0000 f
  U2/Z (AOI21HD1X)                       9.0000 *  10.0000 r
  ff2/D (FFDQHD1X)                       0.0000    10.0000 r
  data arrival time                                10.0000

  clock clk1 (rise edge)                10.0000    1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00    10.0000
  clock uncertainty                     -0.0500     9.9500
  ff2/CK (FFDQHD1X)                                 9.9500 r
  library setup time                    -0.1500 *   9.8000
---------------------------------------------------------------
  data required time                                9.8000
  data arrival time                               -10.0000
  ---------------------------------------------------------------
  slack (VIOLATED)                                 -0.2000

网友: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得出2个结论,
1)那考官要么技术有问题,要么人品有问题
2)避免在他手下干活

楼主可以公布他的公司和部门了

楼主: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得出2个结论,
楼主可以公布他的公司和部门了
引用 网友D:

别别, 陈版。 前几年业界出了“女博士案”, 就是那个女博士离职后把在原公司的琐事写成短片纪实,结果惹来纷争。

呵呵, 我确实没有选择那家公司, 面试官有些gay倾向。

网友(2012-01-30):
很想知道是哪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