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无法运行

楼主(2011-12-28):
在做一个轨到轨的运放,前仿做完,画了版图,DRC也通过了,做LVS时候碰到了一个头疼的问题。设置好之后,运行LVS,总弹出一个错误窗口,提示说         “Schematic export failed or was cancelled.           Please consult the transcript in the source window.”
    已经检查过多次,还用同样地LVS设置跑了其它电路的版图都正常,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啊?急啊!!!

网友:
电路没有保存??

网友:
电路原理图保存有问题吧

网友:
你用的啥工具都不说,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2012-09-1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用calibre做LVS时,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2014-07-22):
回复 网友A:

   电路文件夹下有“lck”文件,删除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目录下没有lck,只有..cdslck我把它删除了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
netlist 没导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前能运行么?如果以前能运行,现在不能运行,那么去掉“*lck”等文件后,把电路图hierarchy check一下,保证修改的电路图都保存了。一般就都OK了。如果不行,再看看报什么错。

如果是第一次运行,同样需要看报什么错,那样问题就比较多了,可能是calibre工具问题,也可能是设置,还可能是工艺问题。

网友(2015-03-03):
回复 楼主:

   那最后这个问题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2015-07-15):
删除版图文件下的.lck文件,然后把原理图保存下,即可运行LVS

网友(2015-08-25):
看看CIW上写的什么信息?

网友(2016-03-03):
回复 网友B: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并且是第一次跑LVS。请教一下,我应该怎么去解决?

网友(2016-09-14):
我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D(2016-10-31):
我的以前能运行,现在不能运行,就因为我稍微改动了一下原理图。。去掉“*lck”等文件后,把原理图hierarchy check一下,保证修改的电路图都保存了。然后就可以了 。跟9楼学的。。。可以解决问题。至于一开始就不能运行的还没遇过

网友: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刚开始可以顺利做LVS   后来就报错了 按照15楼的方法  就可以了

网友E(2016-11-30):
SOLVE

Maybe you just need to set the netlisting mode first before starting Virtuoso?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in csh, or: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in bash/ksh.

网友F(2017-04-19):
多谢指导,我把.CLK文件删除就可以跑了

网友(2017-09-05):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路中有部分单元没有被调用过来,要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G(2018-07-13):
亲测有效,删除相关cell的*clk文件,然后原理图中点击check--Hierarchy,check以下,再跑LVS就不报错了。

网友(2018-09-27):
电路内部单元有的没有保存,全部保存一下就好了,或者还有可能是电路中的有的单元库不存在

网友(2019-11-04):
我这边遇到的是电路中调用的子模块symbol改动了,然后重新挨个点开、保存,电路整体保存,就OK了!

网友(2020-12-09):
第一次跑一个layout,DRC和LVS全都是报这个错跑不了,电路文件也没有.lck。我跑别的都没事,就是这个PORT的layout跑不了。

网友(2021-03-17):
我也是今天遇到这个问题,按照楼上朋友们分享的办法都不行。最后我发现是自己总体版图中的一个小版图模块的问题,因此我建议可以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跑LVS试一下,应该会发现有其中至少有一个模块的LVS有问题。所以模块的LVS过了,总版图的LVS肯定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指导,我把.CLK文件删除就可以跑了

请问.lck文件在哪里?我没有找到我的.lck文件

网友(2021-07-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原理图画完后只save了,没有check,按shift+X检查并保存就好了

网友(2021-09-10):
引用 网友D:
我的以前能运行,现在不能运行,就因为我稍微改动了一下原理图。。去掉“*lck”等文件后,把原理图hierarch ...

按时大佬的方法成功解决问题,支持一下

网友(2022-05-17):
引用 网友G:
亲测有效,删除相关cell的*clk文件,然后原理图中点击check--Hierarchy,check以下,再跑LVS就不报错了。 ...

感谢!

网友(2023-04-13):
引用 网友E:
SOLVE

Maybe you just need to set the netlisting mode first before starting Virtuoso?

亲测可行,谢谢

网友:
上面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每个模块都一样不能运行lvs  inv都跑不了,有哦没有知道的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2023-05-16):
我第一次跑 lvs 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把 .bashrc 文件里面 CDS_Netlisting_Mode 改成 Analog ,之前是 Digital ,改完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