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CPLD程序回读问题

楼主(2011-12-28):
各位:小弟想把Altera公司型号为EPM7256的CPLD中的程序读出来,不知道能否行得通。若能,请详细介绍下方法。

网友:
CPLD好像不好使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惨了,以前老外给我们单位做的板子坏了,老板让我修,初步确定应该是程序坏了。源程序有没有........

网友:
不行的,FPGA/CPLD里面配置的并不是你所想的程序,是电路映射文件不是code,verilog并不能想成是软件代码

网友:
xilinx的倒是能够回读,但是前提是在写程序的时候没有选上读保护(一般在做产品的时候都会加上读保护的,防止别人非法拷贝)。而且读回来的也是布局布线之后的bit流文件,而不是源程序。

网友:
做的板子坏了,认为是程序坏了?这个逻辑怎么理解?CPLD是可编程的,估计你们老板是让你按照原来的功能自己写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