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路大侠来谈谈debussy的使用心得哇

楼主(2011-12-28):
这两天琢磨了一下debussy软件,都说modelsim只是仿真工具,不是debug工具!所以看波形调试还用debussy,其可以信号追踪,很方便!
如果拿modelsim和debussy来做联合仿真,是不是先用modelsim尽可能全面仿真,看功能是否和预想的一致,如有问题再在debussy上进行debug?不过modelsim用熟了感觉也不需要debussy,或者说debussy还有什么用处我没理解到,
debussy可以追踪信号,若对设计很熟悉好像就木有这个必要了,坛子里的大侠们来谈谈debussy的使用心得吧

网友:
哪个工具方便,哪个工具顺手,就是用哪个。
不要死搬硬套。

debugy对trace信号方便一点。

网友:
modelsim既是仿真工具,也是debug工具。
debussy是debug工具。
相对而言,debussy在debug时更为方便,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直观的trace信号。
你敢说自己熟悉rtl,但你敢说自己熟悉综合完后的网表吗?你敢说别人写的design你也能了若指掌吗?
当design出现x态时,你敢说你能快速定位问题吗?这些就是debussy这个工具能在业界存活下来的原因。

网友:
请问debussy加入fsdb文件,和.v文件之后,仍然后很多如DFF,PLL,等unisim的库中的模块,在debussy中都显示为undefined module,是要如何映射xilinx库吗?谢谢

网友:
Debussy一般用来分析别人的代码的,自己写的时候感觉还是在modelsim上调试方便些!主要是看你用哪一个习惯!现在modelsim也可以进行trace操作!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们的回复,,各路大侠继续发言啊

网友(2015-10-30):
还不是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