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MOX这个层次 华虹工艺

楼主(2011-12-28):
MOX  :definition of chick oxide for 5V device  是不是画模块的时候只要这个模块都是5v的管子就可以用mox整个包起来了(包括 隔离环)。哪位仁兄解答下。

网友:
这个层就是用来定义5V的管子的。如果你的管子都是5V的话,就可以用MOX包起来。

网友:
包起来会不会出错我不知道,不够隔离环最好就不要包了,只把管子包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现在用的就是华虹的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年画一个项目时用过。

楼主:
是的用华虹NEC PMU35工艺

网友:
只要看清楚是: 5V device,这样你就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