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DE XL仿真,如何设置仿真结果路径?

楼主(2011-12-28):
Cadence IC610版本
如题现在的路径空间太小,老是爆盘!

网友:
看看test中的那个ade-l界面能不能设置

网友:
ade-xl Options -> Save Options -> Results location
in your .cdsenv : adexl.results saveDir string "/path/to/dir"

网友(2014-06-19):
求介绍ADE xl的详细教程啊

网友(2015-06-18):
回复 7# xiaoquanic同求啊,你找找到了仿真教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摸索了半年,差不多的功能都熟悉了,还是看cadence安装里面的帮助文档吧,介绍的比较详细

网友(2017-12-15):
回复 网友B:

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共享一下帮助文档吗?

网友(2020-10-17):
simulation的文件夹软连接到别的盘上去

网友(2022-03-20):
这个问题,200元,我帮你解答一下

网友(2022-11-15):
谢谢,解决问题了

网友(2023-10-12):
option-》save-》修改simulation results directory lo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