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关efuse技术的问题

楼主(2011-12-28):
在项目期间有efuse的概念,我网上搜索了一些有关此技术的文章,但是还是不是很了解。在项目中,使用此IP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请各路大侠指教。

网友:
这个是一个IP ,fab很多工艺都提供 ,主要是便于修改一些logic吧, 就像事先做好的FIB 那样吧,

懂的人说下, 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
等你需要它时,就知道有什么用了
比如,带纠错行的SRAM,经过测试后,需要把替换行的位置永久地记录下来,方法之一就是用efuse

网友:
是不是可以当 一个 PROM 一样,  改一些ROM的值?

可以修改几个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明白它怎么和测试软件相结合,就可以发挥很大的效率。看文档知道,它主要是控制芯片中的电子迁移现象来实现自我保护。因此,在芯片中,eFUSE IP 会和power mesh相连接,从而保护了power 的完整性。

网友:
可不可以理解成一种熔断机制?保存一个bit信息?

网友:
还可以把芯片里面某些不用的功能或者模块给予硬件上的关闭.
比如nvidia,有些不同型号的芯片实际上是一样的芯片,通过efuse技术,把内部一些模块烧掉.这样防止人家软件破解..

网友:
这种关断 可以通过fuse重新连接么, 就是像fib那样,岂不是可以重新打开模块了,哈哈

网友(2013-02-16):
嗯,这个我也挺不懂的,呵呵呵

网友(2013-05-21):
需要用到备用电路或者提高电阻精度时,可以用fuse,而fuse又分为Efuse,laser fuse,前者是靠电压控制熔丝,而后者是激光控制,按材料分为metal fues和poly fues。这是我的理解,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2013-06-30):
麻烦老哥,把你找到的资料共享下哈

网友(2015-06-24):
eFuse就是OTP的一种,efuse的bitcell面积小,而且和cmos工艺兼容,在一些高精度的LDO,AD/DA, 和SRAM中都可以见到。

网友(2015-07-24):
eFuse的一个作用是给每个芯片编号,编号后每块芯片有独有的ID,而且不能修改

网友(2016-04-07):
求efuse的ip文件,需要仿真一下

网友:
efuse可以存储一些初始化的数据,又不想让客户随意改写,但是在ATE上可以烧写编程。

网友(2021-09-03):
楼主关于Efuse的文章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2023-02-15):
efuse 熔断以后不可恢复,成为一个固定的BIT。

网友:
熔断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