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关于blackbox的问题

楼主(2011-12-28):
我在设计中加入了一个空module,然后在encounter中将其定义为了blackbox,但是布线时,为什么金属连线会从这个module的区域进行走线呢?trial route的时候,连线就会绕过该blackbox走,详细布线时就从它上面走线了?请问是哪里做的可能不对啊?或者说blackbox不是这么用的呢?谢谢了!!

当布线时出现了如下的一类警告:
INSTANCE_PIN a in INSTANCE  blackbox1 does not have physical port. ignore it.

blackbox1 就是我的blackbox,a是他的一个引脚。

还有个Warning就是:
The height of first routing layer METAL1 is 0.000000. It shoule be larger than 0.000000

网友:
定义这个module的lef了么?lef中加OBS了么?

网友:
搭车同问,
如果在rtl设计中加入了一个空module,只有端口信息,没有function信息,
DC综合的时候,如何对它设定为black_box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定义啊,那个module不是空的吗?

网友:
写个空的 LEF , 加个obs,  不一定要走bb的flow,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得按套路出牌,你的是空module没错,那你不要其它的金属线走这个blackbox区域呢?你得告诉工具你的区域多大,那些金属不能从上面走,不能说你不让就不让,你的让它实现。实现的方式就是写给lef,然后读入,这样子你的想法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