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种工艺的不同公司的tapless library,一个有VNW和VPW,另一个却没有。

楼主(2011-12-28):
两家公司名称省略。

一个公司library的cell有VDD,VSS,VPW,VNW: 其中VNW声明是Power,layer是NWELL; VPW声明是Ground,layer是PWELL。如果VNW和VPW要连接,可咋连? 往PWELL和NWELL上连?

另一家公司library的cell只有VDD和VSS两个pin,传统的那种。

同种工艺, 都是tapless的, 为啥差别这么大呢?

网友:
带VNW , VPW 的肯定是 tapless 的cell啊,即自己不带tap的,要tapcell 来偏置电位的,
如果没有tapcell, VNW/VPW 是floating的,  不是直接连到vdd,vss的,

不带vnw,vpw的 就是自身带tap的,不需要tapcell的那种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