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分配管脚和时序的关系

楼主(2011-12-28):
详细见图片,芯片为SPARTAN3E_XC3S_500E_PQ208

楼主:
传了两张一样的图片

网友:
呵呵,如何频率不高,就近分配就可以了的,如果高的话,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
IP类型管脚只能做输入,不能做输出
时钟信号一般接在全局时钟管脚上,就是后缀带GLK的那些管脚
P跟N是与差分信号P端与N端对应的,若不是差分信号,不必关注

可以在网上搜点管脚配置方面的文档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