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时异步复位信号是否可以通过scan产生(已解决)

楼主(2011-12-28):
我的芯片内部仅有一个上电复位信号(异步)。
但DFT时,由于芯片引脚太少,又不想单独为DFT的异步复位信号加一个IO
能不能想办法在内部处理一下?
既保证异步复位端可测,又不增加IO?

网友:
scan + func 测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DFT的异步复位信号 复用 芯片的上电复位信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楼的哥们,你说的貌似不可以吧
芯片的上电复位信号外部不可控!!
而在scan时,DFF的SN端要么保持其为无效,要么保证其片外可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只能采用陈老大的方案了!
谢谢陈老大

网友(2012-02-22):
你的芯片总有数字IO吧,随便找一个复用不就行了,IO数量肯定不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