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升压降压电路版图 latchup 防护

楼主(2011-12-29):
如题,电路中有vcc,gnd,vh,vl 四个电压,NSUB,PWELL,现在衬底接vh,大电流管有两个保护环,但是由于vh电压刚开始是比vcc低的,所以latchup 防护环应该怎么接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Q1. vcc, vh, vl, gnd是四个pad,还是vh,vcc连接到相同的pad, vl和gnd连接到相同的pad                                      Q2. 为什么不把nsub接到最高电位的vcc, 为了隔离噪声么
Q3. 按照现有的接线方式,会有latch-up的风险, 前仿是可以看到在vh低于vcc的周期内vcc和vh之间的电流大小,如果能够看到,这个电流会持续多久
Q4. 如果无法改变nsub的连接方式,可以考虑增大vh连接的密度,同时增大vh连接的metal的线宽,保证diffusion和metal足以承受那么大的电流,然后再想在周围加保护环

拙见而已,欢迎指正

网友:
保险起见,阱隔离环可以不要;如果实在想要的话,保持和Vcc的距离,电位可以接vh;我以前结过gnd,距离又不够,那时候vh还和vcc同电位,在毛刺作用下就是latch-up发生器。
你这个工艺是哪里的多大尺寸?P阱工艺还像现在难得见了。

网友:
论坛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啊

网友:
p阱工艺,没有见识过,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实验芯片就出现了大电流,可是测试条件有限,不能肯定是这个问题。按理论上是肯定会出现大电流的,可是版图上真不知道怎么办
vh=5v-6v
vcc=3.3v
gnd=0v
vl=-5v--6v
刚上电大概30微秒vh<vcc
测试时vh和vcc接二极管,效果不好,似乎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有想过不加阱保护环,可是只要芯片中有阱还是会有这个问题,芯片面积本身不大,距离可能影响不大啊

网友:
    动态选择Nsub的电位吧,不然解决不了。是不是漏画了什么?Vh如果只接衬底,就没必要存在了

网友(2012-02-14):
1. 刚上电大概30微秒vh<vcc
   上電前, vh到底是多少?
   vl 的電合時給的
   畫個power on圖?
2. NMOS的Pwell有沒有ring?

网友:
相互间用nmos

网友(2014-03-29):
还真的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