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dc综合时对.v文件的综合顺序

楼主(2011-12-29):
各位大侠
最近在跑一个设计,代码结构是将所有的macro定义在一个macro.v文件中(其实就是把所有的`define name value整合到一个文件中)。最近跑设计的时候,发现在analysis 的时候,对某个module出现error。error内容所表示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module test_name中,使用的macro `state_active还没有被定义。可以确定的是,我在macro.v的文件中已经定义了,只是在analysis是,module test_name先于macro.v被analysis,所以才出现这个没有定义macro的错误。
我想请问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且保持代码结构。

网友:
把macro.v放在最前面不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放在前面”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用的analysis -format verilog -lib work [ls $rtl_dir/*.v]
是改成对一个一个v文件的analysis吗?这样做脚本的通用性就减小了啊

网友:
呵,有意思
脚本的确要通用,但不同的项目还是要特殊处理下的

网友:
我们综合的
analyze 命令都是把所有的 filelist 显式的写出来的,

比如
analyze -format verilog  1.v
analyze -format verilog  2.v
analyze -format verilog  3.v
analyze -format verilog  4.v
......

我记得 是不需要 define这种东西一定在前面的啊,没有优先级这种东西,

elaborate 的时候会自动全替换的,  analyze 对verilog的分析比较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也没太在意,analysis的之后就ls一下所有v文件就完事了,这几天跑的时候竟然冒出这个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强悍!这个可以。

网友(2012-11-16):
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