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penAccess中instance无法读取parameter

楼主(2011-12-29):
OA数据库中,对instance的paramter的读取可以使用getParams(&paramArray)函数读取。但是我使用时没有返回(paramArray元素个数为0)。   其中instance是一个pmos管,是anologLib中的那个,我设置了W和L,还有modelName。
        哪位高手知道啊?请指教。

网友:
oaIter<oaProp> itP(pMasterDesign->getProps());
        while(oaProp* pProp = itP.getNext())
        {
            oaString ostrPropName;
            pProp->getName(ostrPropName);
            {
                oaString ostrPropVal;
                pProp->getValue(ostrPropVa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