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DRC中有关density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1.metal density比规定的上限值大了2-3%。这部分metal不走信号线,主要是走power线。请问这个问题需不需要非修不可。虽说这个影响的是yield,但会不会有一些潜在问题?

2.还有一类问题是两个区域之间的density之差不满足要求,这个会有什么影响?是不是非得修?

楼主:
工艺是tsmc 65G。
在相邻250x250的区域内,密度差不能超过40。。看了一下,主要是因为corner和io pad也算了进去,造成其中一块的密度偏低。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density属于DFM的问题,在 小节点( < 90nm )和mass production的时候尤其重要,

一般来说赶MPW tapeout,如果density violation,  来不及就算了,

量产版最好改掉, 如果说密度过大,就是要打slot,留点空隙,

如果是密度过小,就是要加dummy

但是corner 处的tsmc的是不需要完全加dummy的,  corner只有一部分需要加,最外面的
角上是不需要加的, 选 dm_on_corner  false吧, tsmc dummy runset里面有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
    我们现在是赶MPW.但时间上还很充裕。所以是不是还是尽量修掉?不修的话是不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一点yield的问题?会影响到performance吗?

    另外像这种不同区域间的density差的问题。重要不重要?

网友:
在我做过的TSMC工艺中,高Density不高于require的1%,比如要求80%, 80.8%一下是可以Waive的。

相邻区域Density DRC violation 从来都没有waive过。

40 nm,供参考,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相邻区域的DRC violation该怎么fix?
    因为现在corner里面空的很厉害,还有pad里面。。所以按250x250的区域算的话,就差得很厉害。

网友:
mpw 才几片啊, 不就50片么,哪里有啥yield的问题

网友(2021-08-10):
如果不是io limited ,core里面很空会被经理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