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移植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1-12-29):
本人现在正准备做模拟电路工艺移植,从0.35u移植到90nm,为实现原本的设计功能,请问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简单的等比例缩小应该是没办法实现目标吧?

网友:
准备换低压结构吧

网友:
0.35um到90nm,这个跨度不算小。工作电压都跟着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从3.3V变到1.8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单纯的等比例缩小再微调不靠谱,必须得修改电路结构?

网友:
直接跳4个节点....
.35um改到.18um都很有挑战,别说改到90nm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不过也看你做的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