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LU+ problem

楼主(2011-12-29):
astro 在做"ITF to TLU+" 选项 出错。。

到底是tluplus文件的问题还是map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p能通过itf导出来 吗? 工艺厂只给了itf和tluplus没有对应给我map文件。

网友:
map 可以用starxt的map, 也可以自己写的,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根据什么来写map,烦请指导一下,或者举着例子,谢谢

网友B:
*****AstroTF_maskName VS ITF_layerName*****
conducting_layers
poly   poly
metal1 metal1
metal2 metal2
metal3 metal3
metal4 metal4
metal5 metal5
metal6 metal6
metal7 metal7

via_layers
polyCont polyCont
via1    via1
via2    via2
via3    via3
via4    via4
via5    via5
via6    via6

就是类似这种, 就是starxt用的那个map,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事想问,tf文件当中会包含TLU/TLU+模型吗,是不是一定要做“ITF to TLU+”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TLU+是计算cell delay和net delay用的

是提取寄生参数的文件

而tf文件是定义layer信息的,不一样的

网友:
astro的tf 是包含TLU 信息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 CapModel, ResModel的信息,
在tf的最后一大部分,

TLU+是 Astro 针对 .18um 及其以下推出的补丁版本,一直沿用至今,
也就是.18um 以下基本都是 TLU+ 了,比较精确,
如果还用TLU 就不准了,

.18um 以上直接用TLU 就行了,

网友(2019-07-23):
引用 网友B:
*****AstroTF_maskName VS ITF_layerName*****
conducting_layers
poly   poly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