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row space

楼主(2011-12-29):
俺用astro做PR.在布局规划时我选择了double back,那按理说生成的row应该间距一致并且为零吧,但我发现实际上row的间距不只不是零,而且间距还不一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该如何精确设置行距。请好心人和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看  core ratio 是不是1 ,  不是1 肯定 会有间隙

楼主:
row/core ratio 设为1后所有的间隙都相等了,但仍然存在间隙(都为0.36),可是TF中设定的rowspacing是零呀。不知道这个0.36是怎么出来的?

楼主:
高手呢?帮小弟分析一下吧

网友:
啥工艺的, unittile大小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