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密勒补偿电容可以用MOS电容么

楼主(2011-12-29):
我所设计的带隙结构里边有个二级运放需要一个密勒补偿电容,但所用工艺中没有可用电容,只能用MOS电容来代替,请问这样可行么?会带来什么问题?

网友:
没问题,我们公司绝大多数量产产品都是用pmos来做补偿电容,很稳定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运放的输入范围很大,导致补偿电容两边压差变化范围很大,这时你就需要注意了,MOS电容是非线性的,两端压差小的时候电容会比较小,至少需保证这个条件下运放是稳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你mos电容的曲线在电压变化时候不要变化太多就好
    多仿真各种瞬态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给了我很大希望!不过我把MOS电容加到电路中后,发现与之前用理想电容的仿真结果相比有很大差别,貌似MOS电容引入的电阻比较大,二级运放都不能正常工作了。我想再请教下MOS电容除了不准之外,它的沟道电阻是不是也是个问题?另外,沟道电阻与MOS电容应该是串联的关系吧, 它的沟道电阻怎么描述?怎么样能尽可能减小这个电阻?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补偿电容来说电阻一般不是什么问题,肯定还是你电路别的地方有问题,或者补偿不够

网友(2013-06-28):
回复 网友A:

   有一个两级双输出运放,开始的时候是用金属电容作为米勒电容。但面积太大,所以想改用mos电容,但其两端的压降只有90mV,我用的是NMOS,电容是出于截止状态的。运放DC正常,但就是PM值提高不了。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