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从FPGA转入ASIC,大侠们给点意见!

楼主(2011-12-29):
如题,而且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对DC有点了解,PT也一直配合FPGA开发流程进行STA分析,还有个Library Compiler是干什么的?头晕了,大侠们指点一下吧(因为对Synopsys的软件有点了解,所以想从DC入手)!

网友:
1.先確定ASIC要生產的晶圓廠
2.確定後跟晶圓廠要SYNOPSYS DC的LIB.
3.利用SYNOPSYS DC COMPILER後,確定SIM TIMMING 沒問題後(PRE SIM OK)
4.利用ASTRO ,ENCOUNTER ,IC COMPILER ,導入剛剛SYNOPSYS DC COMPILER OK的VERILOG
5.利用ASTRO等AUTO PLACEMENT LAYOUT 後再SIM TIMMING (PRO SIM OK)
6,導出GDSII後送出晶圓廠生產

网友:
如果要FPGA轉ASIC,我門公司有GATEARRAY可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大概了解,谢谢!

网友:
中国大部分的IC designer都是从FPGA user转过来的,

最好学下专业的ASIC 设计,否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们上硕士的时候,都是先学FPGA ,再学ASIC的,  FPGA偏简单

现在微电子专业这么发达, ASIC的flow就是深入人心了

网友:
ASIC flow主要和工艺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后端和analog design需要关心的,
需要学半导体工艺知识,

因此FPGA user转 ASIC frontend的人偏多,  没有必要转到做后端设计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提出宝贵的意见!好好学习!一步步来!

网友:
我就是做了几年的FPGA、DSP、系统板级设计和PCB,再做的IC,都一样,只要你有一个学精通啦,触类旁通,很多东西都会拉,向altera和xilinx他们官网上的很多资料对IC设计有用,如果对系统了解,按需求实现电路都不是很难,一般产品里面不会有特别复杂的电路,但是整体效果都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