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1dB压缩点曲线

楼主(2011-12-29):
如图所示1dB压缩点曲线,在输入功率大概为-20dBm的时候,可以看到输出功率增加的速率越来越快,而不是输出功率缓慢增加,变成平滑的曲线。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正常情况下,当处于线性增益区时,输出功率随着输入功率增加而按1db/1db增加,随着输入功率增加,电路进入非线性区,或饱和区,增益降低,输出功率增加变慢,即增长速度低于你图中的黑色参考线,增益降低1db的地方即1db压缩点。你的图中,显然增益随输入功率增加而增加,也叫做gain expansion. 可以参考 http://www.av.it.pt/nbcarvalho/docs/cn4.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为我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