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dc 分频时钟的约束

楼主(2011-12-29):
请问,在dc中,使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后,需要对这个分频时钟设置uncertainty、lantency、transition吗?

楼主:
补充一下,分频时钟,create_generated_clock,需要设置它的dont touch和ideal network属性吗?

楼主(2012-01-31):
回复 网友A:

    你好,
按照你的说法,是不是说,如果我在dc中使用set_ideal_network [all_clocks]和set_dont_touch_network [all_clocks],那么即使我在sdc中对每个时钟进行uncertainty、latency、transition的三个设置,其实都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网友:
有作用,就是一个估计值,假定是后端apr后的值。

网友:
可以想成你約束的越緊,
可能會增加不必要的buf 去張大area修正過了頭.

就是一種trade off.

网友:
综合的时候,如果timing不是太紧张的话,可以不必约束太紧的,给综合工具更大的空间mapping和optimization,能得到更好的net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这里对时钟使用了set_ideal_network和set_dont_touch属性,那么既然时钟是理想的,是否应该说uncertainty等三大时钟约束就相当于没有作用了?

网友:
回复  zhq415758192
    你好,
按照你的说法,是不是说,如果我在dc中使用set_ideal_network [all_clocks]和set_dont_touch_network [all_clocks],那么即使我在sdc中对每个时钟进行uncertainty、latency、transition的三个设置,其实都是没有任何作用的?estyzq 发表于 2012-1-31 22:59

    不对!
transition在ideal net状态下可以不要,uncertainty不能被忽略,latency只在ICG,跨时钟,IO时序时使用,大多数情况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