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调用Modelsim时,仿真中遇到中断如何跳出Modelsim

楼主(2011-12-29):
用perl调用Modelsim,执行一个处理器的运行程序,当处理器进入错误模式,产生break,这时就卡住了,不会执行perl后面的语句。用什么Modelsim命令可以退出Modelsim,试了quit -sim 或-force,都不能跳出。

网友:
$finish,可以跳出仿真,我用IUS,遇见错误就跳出EDA,然后perl继续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Verilog代码中用$finish吗?我的源代码是VHDL,不知道VHDL中对应的退出仿真的系统函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