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宏定义文件咋处理

楼主(2011-12-29):
用DC进行综合时,宏定义文件怎么处理呢,因为源文件太多,每个都家include不是个办法,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将宏定义加进去啊!谢谢了!!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
一般是写在一个file里面,  专门define 变量的,

其实到处include 也没有关系,只要 analyze ,  elaborate 通过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每个文件都加include总感觉有点麻烦,DC没有别的处理方法了吗?

网友(2012-03-21):
analyze的时候放在列表的前面

网友:
当作erilog、文件读入

网友(2013-03-15):
兄弟,后来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