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的运放设计是不是要求轨到轨之间的运放增益均一致?

楼主(2011-12-29):
如题,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2013-02-10):
不是增益
是跨导
其实归根到底是带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轨到轨之所以设置成恒定跨导目的在于使在不同的输入共模电平的条件下
带宽保持恒定
如果带宽不恒定,AC的指标就不好玩了

至于所谓的减小失真,R.J.Baker那本书我不记得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保持不同输入电平时的增益保持恒定对失真的影响很小

OP闭环以后,失真的确会受到LG的影响,不过当LG足够大的时候,估计也不差那几个dB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恒定跨导,我只需要cover corner与temperature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不是恒定跨导的话,我还需要cover住vincm

至于失真,我不知道baker的书上怎么说的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和不稳定混在一起

网友:
去看Sansen的书和paper吧,比较清楚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