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分析spef文件后,关于DRC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在用PT分析spef文件后,发现timing没有问题,但是DRC有问题,比如max_cap,min_cap,max_trans,
那这样的话,芯片能release吗?

网友:
max_trans视前端要求而定,要修掉

网友:
DRC 不算hard constraint , 看公司,rule等,有的能waive,有的要修,
别violation的太大就行

比如transition,cap的值主要是会引起计算的不准,如果修到查找表以内 ,对timing计算有精确性帮助,
而且太大的trans,cap会变慢电路,增加SI violation可能性,最好修掉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