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的Power Ring问题

楼主(2011-12-29):
PLL的pin的的名称是有DVDD12 AVDD33,DVDD12要连到core的VDD上,AVDD33要连到外部的Pin上,这个PLL如果做power ring呢?

网友:
一般就是DVDD12 接到 core vdd上,  DVSS12接到 core gnd上

AVDD33/AVSS33 是接到 analog power  pad上, 和core vdd,gnd(数字)无关

楼主:
DVDD12和DVSS12如何连到core vdd和core vss上,因为core vdd的net name叫VDD,如何连接DVDD12到VDD上呢?

楼主:
其实就是如何创建一个带凹槽的电源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