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仿真放大器相位时出现尖峰

楼主(2011-12-29):
密勒补偿两级全差分放大器,第一级折叠共源共栅,第二级共源。负载5pf,
补偿电容2pf,相位如下图,为何出现这个尖峰?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用过matlab吗?
用过就会知道有个函数叫wrap,就是会把你的相位折叠一下以便显示。
所以,这只是为了方便显示波形,不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确定?有没有相关内容支持您的说法?

希望弄明白这个问题,请您指教。

网友:
谐振了啊,从传输函数上看有个a/s-bs的因子,当s随频率变大这个因子的极性会突变,导致你的尖峰
这也是震荡器的工作频率

网友:
......
bode plot超过-180度就会跳变到+180度,只是为了方便显示而已,4楼是正确的,其他人不知所云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哪个尖峰啊?左边圆滑缓慢上翘的应该是零点
右边那个尖看4楼,应该是为了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

主值区间是 -180°~180°。当超过-180°后进入第二象限,折算成正值显示。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