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astro drc问题,请你帮忙,谢谢

楼主(2011-12-29):
你好,我用astro跑pr,
我在做完detail route后,search&repair 多次后,仍出现了如下drc error, 感觉不应该。为什么没有修复到位呢,我还需要怎样的优化呢。

Advanced DRC报出的,
两类错误。
第一类错误,看了详情,都是metal1出现的最小长度问题。最小长度小于规则的0.735um。版图中

第二类错误,都是melal2的间距问题。间距小于了规则的0.28um。版图中

为什么最后反复search &repair仍然无法将这些情况修复,怎样才能将这些修复掉呢? 烦请您的指导,谢谢!

网友:
工具自动修不好,那就手动修呗

网友:
这个应该是 .18um design吧, 啥fab的,

第一类 用了 axgNewFillNG 么,就是fill notch&gap,
还有,在calibre里面做下吧, 因为有时候FRAM view有可能出问题,
metal 1 基本上都是用在出pin位置上,有可能是pin 上的metal 1 没有体现在 FRAM view里面,
最好做layout 基本的drc , lvs

第二类 好改,手画一个rectangle 把2块 m2 merge一起就好了, 在icfb里面,
astro里面不一定好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指导,用的是UMC 0.18的。我照着你说的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