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pectre中如何设置默认的model library setup

楼主(2011-12-29):
希望每次ADE打开后,model library setup已经按需设置好。

网友:
这个需要PDK中的脚本支持

网友:
设置library后,保存state,下次启动ADE直接load state。或者用setenv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能具体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setenv一般具体设置哪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PDK中有一个init文件定义了默认的库,你研究一下,应该也可以在.cdsinit中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否详细总结一下?

网友:
很久没用了.完全正确的设置命令有点忘记了.应该是有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一种是在cdsinit里增加类似下面的一句 (asiSetEnvOptionVal
             (asiGetTool 'spectreS)
             'modelPath (strcat NCSU_CDK_DIR "/models/spectre/nom/"))
另一种是 修改元件库里面的LibInit.il文件,命令格式跟上面的差不多。

网友(2013-09-29):
修改了LibInit.il文件之后,ADE也没有自动加载库文件,反而连默认的也没有了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辉仔,你是辉仔,回你涨点信元
首先查看相应工艺库下libInit.il文件,看人家的路径设置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在CIW窗口重新load一下该文件:load "path" 这里path要设置为该文件的路径,比如
load "/EDA/tsmc_2p4m/tsmc35mm/libInit.il"
然后在ADE窗口选择reset,之后再选择Design,选择需要仿真的电路。或者直接重新打开ADE。
如果只是需要在每次打开Cadence的时候都加载这个设置,可以在.cdsinit文件里面添加上面一行。

网友:
同求,楼主弄好哦?每次都要设置路径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
首先查看相应工艺库下libInit.il文件,看人家的路径设置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在.cdsinit文件里面添加一句:load("path")    这里path要设置为该文件的路径,比如
load("/EDA/tsmc_2p4m/tsmc35mm/libInit.il")

网友(2015-10-03):
非常感谢哈

网友:
我也想知道 但也没有太大必要

网友(2016-08-01):
非常感谢! 解决了我的问题! nb

网友(2018-12-06):
求详细方法!多谢

网友:
用setenv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