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ise注释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我用的ise10.1,注释有时会变成乱码,我改正之后保存,下次进的时候还是有的会变成乱码。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

楼主:
求助啊!哪位知道的大侠帮助一下啊!

网友:
是不是 的中文做的注释啊,要是的话建议不要用中文!

网友:
ise10.1不支持中文显示的,所以会出乱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中文的,有办法让他别成乱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有的中文注释是好的,有的就会成乱码

网友:
所以不要用中文注释了,很多仿真软件也不支持中文注释的,既然干了这一行,代码里面就不要用中文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