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 做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11-12-29):
做蒙特卡洛分析时出现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

错误显示

错误显示

网友:
HIi, dear
i use TSMC PDK, for monte carlo analysis ,
first you must use mismatch model for example MOS2_mis for your PDK.
after that you must change library type.
go to the model lib from ADE and Change all corner process to to mc
and run your analysis.

楼主:
我没听懂啊 我也是用的TSMC的工艺,能否说的详细吗?

网友(2012-01-30):
做蒙地卡罗分析需要调用带有统计分布参数的器件模型,如果找不到统计分析需要的参数,仿真就回报这样的错。如果是tsmc的工艺的话,建议在schematic中改用带有MC参数的器件,然后重新产生netli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蒙特卡洛仿真有用吗?

网友(2013-01-20):
受教的,谢谢各位

网友(2014-08-06):
学到东西了!

网友(2014-09-12):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  收下了

网友(2014-11-14):
一般的TSMC 180nm PDK里面有这种蒙特卡洛模型吗

网友(2017-05-30):
受教了!thanks!

网友(2018-08-22):
这是没有设置MC模型

网友(2019-06-18):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和你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刚学习用cadence,小白一枚,大家的回答我也没看懂。可以的话分享下详细的解决步骤吧,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