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综合write_test_protocol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有遇到这种情况吗?一个大约150万门的电路。综合过程很顺利,没有报错。
但是在write_test_protocol的时候,Dc自动异常关闭,Linux Teminal显示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最后目录下并未写出test protocol。并且声称core文件,debug打开,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只知道segmentation fault 这个错误时因为非法访问内存引起的,求解决方案。能顺利写出test_protocol文件

网友:
是DFTC么, 用 -64 位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complier。64位是啥?

楼主:
求助各位高手啊

网友:
启动的时候 -64 ,  即启动64位的,

网友:
内存使用超过4g的话,得用64bit的。。。。

楼主:
还是不行。。。崩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