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小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假设输入是clk_i 和data_i, 波形如下图,输出为count_o,记录data_i的上升沿的个数(最后的结果为3),如何用VHDL或verilog实现?

波形

波形

网友:
module test(reset,clk_i,data_i,counter);

        input reset;
        input clk_i;
        input data_i;

        output [7:0] counter;

        reg [7:0] counter;
        reg data_i_reg;

        always @ (negedge clk_i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begin
                                        counter <= 0;
                                end
                        else
                                begin
                                        data_i_reg <= data_i;
                                        if (!data_i && data_i_reg)
                                                begin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end
                end
endmodule

随便写的一个,试试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begin        data_i_reg <= data_i;
         if (data_i && data_i_reg)
               begin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end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方法是正确的,就是变成在data_i的下降沿计数了,
这只是一个小问题

我对verilog还是缺乏理解
begin 和end之间的两段赋值顺序是如何定义的?

假如在时钟上升沿,data_i也是上升沿跳转为1
这时候data_i_reg <= data_i;中的data_i_reg跳转为1
而if语句里面的两个变量分别是1还是0呢?

楼主:
回复  qlengyu

   begin        data_i_reg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时钟的上升沿,执行下面语句

   begin
phrase1      data_i_reg <= data_i;
                       1                   1
                  if (data_i && data_i_reg)
                            1                  0
                       begin
phrase2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end

phrase1和phrase2 同时执行,if语句里的data_i_reg保留上个时钟的值,data_i为该上升沿定义的值

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