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自己做的FPGA板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最近自己做了个FPGA开发板,把器件焊好后,加电,采用JTAG方式与ISE软件接通时出现如下的提示:There are no applicable programming properties for this device。
因为在焊接XCF04S的时候出了些问题,以为是XCF04S出了问题导致不能配置FPGA。后来弄了近一天,才偶然发现可以不管这个提示,点击确定后,选择编程就可以配置FPGA了。
因为XCF04S焊接出了问题,后来又对照相关资料,决定暂时不用XCF04S。将FPGA设置成边界扫描配置方式,调试发现此时不管配置模式管脚设为哪种状态,JTAG方式都能成功。这让我想起在相关资料上看到的,FPGA上电先从边界扫描配置方式进行扫描再检测是否为其他配置模式。

楼主:
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很多的开发板虽然是通过JTAG配置程序到FPGA外部的存储器,但FPGA的配置模式并不是边界扫描方式,对照一下电路板的配置引脚和xilinx公司的资料。

网友:
确定两个问题:
1、下载线是否正常
2、仔细阅读芯片的配置文档,比对硬件配置电路与文档提供的配置电路是否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