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1.0 在编译时出现 licence files does not support device

楼主(2011-12-29):
(图片)

网友:
这是license 文件不正确,重新破解就好了。

网友:
重新注册lisence文件

网友(2012-04-02):
没有破解!!重新破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种可能,你要么破解成功以后的license.dat文件的网卡ID号没改,结果没认出那个license.dat文件,要么就是你在64位系统下面开的32位的quartus,这种情况下无论你破解与否都用不了,必须得用64位的quartus进入才能进行编译。

网友:
    非常好,谢谢了。

网友(2013-05-03):
我的也是用了12.0的破了12.1sp1的就出现那样,回去再下个破解包破一下看是是否可行

网友(2016-05-3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感觉不是这两种方法,请问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