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8um的工艺 gain boosting 能否做到120dB 400MHz(4p Load)?

楼主(2011-12-29):
0.18um的工艺,想做一个  折叠式共源共栅gain boosting 放大器,120dB直流增益,4p的负载400MHz的UGWB,不知道能不能做?

楼主:
另外:一般偏置应该怎么设计,是不是很困难?包括主运放和booster的。

网友:
你算算gbw,还是4p负载,好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gm=2*3.14*4p*400M=10(mS),假设输入管W/L=100,Kn`=0.34mA/V^2的话,I=gm^2/(2*Kn`*W/L)=1.5(mA),

尾电流2I=3(mA)。不知道我算的对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算I少除了2,我算一路1m左右,还可以总共3-4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忽略功耗的问题,我发现gain boost真的很难调饱和啊,应该是先设置好主放,再调booster还是反过来?

楼主:
沉的好快!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

网友:
这其实是很实际的要求。在pipeline里面,通常GBW都在2G。不过电流很大,20mA+。反正一句话,得舍得给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经验是三个运放同时调,设计的时候共模反馈也得带上。如果是switch-cap cmfb的形式,可以先不做,用理想的共模反馈即可

网友:
我用simc的0.18工艺中的3.3V的管子,做到增益110dB,带宽410MHz。

如果用1.8V的话,我感觉够呛。没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OMG..那功耗问题怎么办?就算是1.8V的电源也三、四十毫瓦了啊。。我没在企业里待过,如果真的做产品这个问题不需要考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先设好主放,然后再照着主放cascode管的源、栅电平,来调整booster的输入、输出电平;原来把一个电平设错了,所以看到加入了

booster之后的结果很崩溃,现在改回来之后,再加入booster就比较正常了,各个偏置点看起来还OK。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同感。正在尝试中。理论上应该可以,可能在功耗或者其他方面有所下降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真的要做个东西不容易啊!旧的问题还有待商榷,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1、加入booster后的整个传输函数的频率特性很奇怪,是不是传说中的doublet的影响?

2、这个运放如果用在开关电容,反馈系数0.5,电荷重分配式的采样保持电路中,它的共模输入范围、最大输出摆幅(线性)有没有要求?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所用的电源电压是多少。如果是1.8V,感觉用增益增强结构不靠谱。

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用3.3V或以上的比较多,但我现在是在尝试用1.8V,至于不靠谱,是因为输出摆幅的原因吗?

楼主:
gain boosting amp ac simulation

gain boosting amp ac simulation

     这是整个的仿真结果,青色框里的是doublet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图滚动放大一点就清楚了,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怎么会不考虑功耗,要看什么应用场合。如果侧重高性能,功耗大一点没关系,一个100MSPS以上的pipeline,功耗都几百毫瓦。我只是想说,你的这个速度要求,简直是太实际了,不用太担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好的,谢谢。

网友(2014-03-11):
不计 功耗和面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