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能不能将做优化时插入的buffer报告出来?

楼主(2011-12-30):
encounter中能不能将数据路径中插入的buffer tree报告出来呢?就像报告时钟树那样。谢谢了!急需解答。谢谢了!

网友:
在做CTS的时候不是有选择bufferCK吗?那个应该就是你用的buffer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数据路径的呀!数据路径中buffer都插在了哪些位置?用的是什么buffer

网友:
没有直接的方法,需要写脚本,大致的思路是
1)事先指定优化时加入的cell的名字前缀
2)优化后,把所有带那个前缀的cell找出来
3)如果是buf或者inv的话,report你想要的内容

网友:
saveClockBuffers
Creates a file that reports all the clock buffers inserted in the clock tree.

这个命令能帮助你吗?

网友:
陈版主的方法 和 我用的方法差不多
就是记录你data path的特征
比如 pin list,endpoint,beginpoint之类的
然后借助 report timing 命令 写出data path的timing information
如果你想要更精确的
用重新extract spef 做PT 分析吧

网友:
saveclockbuffers 只能报告clock tree path上的buffer, 和saveclocknet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