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odelsim仿真VHDL代码,force和noforce/release怎么使用

楼主(2011-12-30):
用Modelsim仿真VHDL写的处理器,要对处理器进行故障注入,使某个内部信号进行翻转,持续一段时间后,取消作用,用Modelsim仿真命令怎么实现啊?

网友(2015-11-24):
这个问题 你怎么解决的 谢谢你

网友(2024-12-18):
所以大佬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vcs中在testbench中的always块中对设计中的reg型变量使用force赋值,但是release之后,reg的值不能被设计的逻辑赋值,这是为什么,求教